[内存维修]
SUMSUNDDR400/512M开机不停重启,还能修吗?

楼主(2009-03-11):
我有1条三星DDR400/512M,1条现代DDR400/256M的内存,单独用三星的内存开机就会不停重启,要是和现在内存一起用就不会重启,可以使用,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还能修吗?
三星

网友(2009-04-17):
呵呵,这个好像不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你的内存中毒啦

网友(2009-06-22):
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加焊,我有根宇赡的也是这样

网友:
你换个内存的SPD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