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65 M2走41 滴滴响

楼主(2009-03-11):
有好几块七彩虹C.NC65 M2走41 滴滴响 不显示 其他供电一切正常 无从下手。。求解
不显示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了

网友:
BIOS坏了.有BIOS机刷下就好了..呵呵

网友:
跑码05-0d-41这是BIOS报错,可能BIOS芯片或资料有问题,一般BIOS芯片在开机时22脚有低电平就属于BIOS芯片坏...

网友:
BLOS报错啊,用编程器刷一下就OK了.

网友:
80%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子的BIOS不好刷,我用的编程器是东海五代编程器,选择芯片类型时,没有这个型号的:PMC PM49FL004T-33JCE,不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