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测1117电源稳压管的好坏?

楼主(2009-03-11):
如何用万用表测1117电源稳压管的好坏?

网友:
我认为,在加电的情况下,如果各个管脚输出电压正常就是好的(废话不是)。可我也只能想到这样测了,因为我也是新手,等待高手回答一起学习。

网友:
通过测漏极和原极的电阻,在几十到几千欧姆的为正常的,栅极和漏极与栅极和原极的电阻都是无穷大的时候,这个管子为正常的。这是我最经知道的,你们认为可行吗?

-------------------------------------------
1117是稳压集成电路,不是MOS管。---YZZ163

网友:
在加电的情况下,如果各个管脚电压正常就是好的。如果怀疑有短路,就先打阻值排除短路点,然后再通电测量。

网友:
通电,测出来各脚电压正常的话,就一般认为是好的

网友:
1117基本上就是个不会坏的原件。

网友:
通电测量管脚电压,只要管脚电压正常,就基本确定是好的

网友(2009-04-25):
我也只能去测量电压了,其余的方法没用过

网友(2009-05-27):
南桥边1117巨烫,换了以后还是一样,怎么回事???

网友:
好像和1084是一个类型的元器件,都是把高电压降为低电压,带电测量时黑表笔接地,红表笔分别接输入输出,输入比输出高就算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1117有几种封装?能不能贴出来看看呢?

网友:
我也只知道电压法啊,有人知道打阻值法吗?

网友:
同意代电测试!!!

网友:
这类稳压块是集成电路,可通过在线测输出输出电压再结合测量对地阻值的办法来判断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