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07S6的显示器

楼主(2009-03-11):
一台107S6的机器
客户拿来最先通电啪啪暴,直接换上高压包后通电 听到高压声了,以为好,2秒后续电器滴答开始响了,电源输出电压有轻微摆动,二次降压到55伏,首先我换了TL431和223电容 接着我又换了BT169 可是不行问题依旧,再怀疑电源 换TEA1507 稳压管 0.27欧电阻 也不行,过了2天就买了块4848PS装上去, 问题跟以前一样
请问高手们是怎么 处理这问题的?

经过诸位的帮助!次机器已经修复!就是4.5楼所说的故障点~

网友:
故障在行电路上,行电路有个二极管也坏了,在高压包附近

网友:
二极管 6608  换了它 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检查行脉冲对地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
这2天比较忙就没上来看``我现在换下把

网友:
谢谢4.5楼的,机器换个22的上去就好了,但现在聚焦调不清楚,座子换新的一样,不知道是新包质量问题还是管子老化

网友:
嘿嘿  看来你修的太少,那是你换包时,两个聚焦没有接对,你把它对换一下,保证好了

网友:
你不要管它颜色对不对,只要是清楚就行了,不清楚 就对换两个聚焦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按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这个问题~一般还要在安装之前把高压包的旋钮都活动下.调到中间

网友:
呵呵 我聚焦对调过了啊  可是中间清了四周模糊。反之也一样。

网友:
你这样修机怎能修好,我感觉你修机不是经过测量和分析,而是只知道换件,最后收效很小吧.

网友:
恩 可能是把。。。。有的时候仔细想想还真模糊..
下次的注意了喝`
不过这问题凭经验是能直接判定的啊  呵呵

网友:
呵呵 聚焦我都不知道换了N次了 还是模糊的!!怎么调都有点模糊 后来客户也接受的

网友:
呵呵 机器已经客户拿走啊~~呵呵

网友(2010-04-09):
3#说的好,我也接了台这个型号的机器,是别家转过来的。现象也是开机有高压,过2秒就保护,继电器嘀嗒响。上手换了6608和2632,查了几天,各路元件都正常,只是阴极三基色电压有55V~75V的跳变,可是2632焊得不好,线路板断线了,飞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