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帖 世纪之星自由战士 3电源故障

楼主(2009-03-11):
重新发帖 世纪之星自由战士 3电源故障
短接绿黑电源没有反应   测试绿线4V左右   紫色5V
短接绿黑后风扇不转 测试无输出 黄色 红色 成色均无输出电压  量保险管是好的    用500V档带电量滤波电容  只有150多V  2个都这样 不知道对不   不带电量用欧姆档
可以跑到头再慢慢的回来  R29电阻有烧伤的痕迹   我测试一下  是通的   10K
我是个新手 刚刚接触 理解起来很慢 更不会把故障表达那么详细  所以请有技术的师傅能理解

网友:
按楼主说的,高压电容是正常了,高压滤波电容的正常电压就是150多V,两个加起来(即高压输出310V左右)。
紫线 5V说明辅助电源工作了,但辅助电源有两路输出,楼主再测量下另一路电压是多少,一般正常为15V-20V左右。
R29的正常阻值是多少,如果没烧太厉害的话,可以看到色环,看看测量值和标示值是否一样。

网友:
[
紫线 5V说明辅助电源工作了,但辅助电源有两路输出,楼主再测量下另一路电压是多少,一般正常为15V-20V左右 ...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  您说的另一路是指哪一路    从哪量到哪    R29有烧的痕迹    不过还通阻值是10K的  就现在的问题 应该是出在低压电路上是不    高压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对不?

网友:
不是的,主电源部分还有高压的,就是两个功率管的那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