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C74坏了,如何代?

楼主(2009-03-11):
找不到相同型号的,有代用过的朋友吗?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只要最后是74的都可以吧。。。。应该不会错。。。。只是型号不一样
功能都是一样的。。74触发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74ACT74,SN7474

网友:
如果不是很特殊的话,一般74HC74  74LS74  7474等都可以代的,但不能排出在个别情况下不能代换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