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2亮度不足

楼主(2009-03-11):
如题,机器刚来的时候是不可以开机的,同时来的两台,都是4856坏,更换后可以显示了,其中一台已经正常,另一台亮度不足已经排除尾板问题,二次电源和主电源也正常,该怎么查啊?????????
有知道的兄弟跟上!

网友:
查一下G1电压是多少,,亮度控制电路

网友:
你可以把G1电压改高一点试下

网友:
G1是-25V,应该正常,G1电压是改高还是改低,怎么改?请大家赐教!

网友:
大虾们,问题终于搞定了,是ABL5.6V稳压二极管对地了,更换后OK,现在正在试机,这机器很不错不比SONY的差。

网友:
大虾们,问题终于搞定了,是ABL5.6V稳压二极管对地了,更换后OK,现在正在试机,这机器很不错不比SONY的差!

网友:
这种显像管是特丽珑的,适合作图

网友:
我公司几台用过几年后都现亮度不足显像管老化特征

网友:
我公司几台用过几年后都现亮度不足显像管老化特征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显像管老化的很少很少,百分之1也最多,除非是翻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