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突然无屏显,下电后再不能点亮

楼主(2009-03-11):
客户主诉E255正常使用中,突然屏无显示,下电后再不能点亮。

按sw1,电源指示灯亮,一段时间后桥芯片处有温度,CPU无温度。量vcc-core无电压。继续量上下管mos,
Pu1/2/3.4=19v
Pu4/5/6.4=0v
C4.1=5v,C4.2=0v

MAX1907A BST对地5v。

断电后电阻
PU1/2/3 约3k欧
PU4/5/6 约10欧

无头绪中...

【已解决】加焊再加焊MAX1907A解决了。只有电烙铁加焊膏还是简陋了点,折腾得信心不足。

网友:
CPU是否有供电啊

网友:
还真就是MAX1907A虚焊,加焊后可以上电。但CPU风扇不转了,以前工作到全频1.4G就开始转。

网友:
【已解决】加焊再加焊MAX1907A解决了。只有电烙铁加焊膏还是简陋了点,折腾得信心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