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OPPO开机显Starting..就不动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3-11):
OPPO开机显示:Starting..就不动了,是什么问题?在线等哈,谢谢!
OPPO

网友:
估计你也要刷了

网友:
应该是固件问题吧

网友:
什么型号的,应该是固件坏了。 方案不同,刷新方法不同

网友:
OPPO n318的,怎么刷呢?插上电脑也不认。

网友:
共享维修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返回二个月才弄好

网友:
呵呵!焊接FLASH芯片!试机?!不OK的话!短接FLASH29-30脚!连接电脑!刷固件吧!

网友(2009-05-02):
固件不的一种表现

网友:
拖焊一遍,80%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2009-06-02):
固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