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478针CPU假负载

楼主(2009-03-11):
发错版块了,不知道怎么改,汗~~
刚从网上搜索到的,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大家指点,如果没问题,大家共享,如果之前以发过,请删贴。我系新手,多包涵!
    从废旧主板拆下一块带针脚的478针CPU插座,参考下图,分别短接A5--B7两个节点及AD1--AE1--AF1--AF5四个节点,即可制成478针CPU假负载。

网友:
假负载 又不贵 上面测试点标的 很清楚
搞维修 该买的  不能省
478针假负载是   是(公)头    不是 废主板上 的(母)座

网友:
只是假负载的制作原理图,实际上根本不行的,正如楼上所说

网友:
怎么用啊,楼主解释下

网友:
这能行吗,

网友(2009-04-26):
估计不行

网友:
搞维修连8元钱都舍得花的同志不是个很吝啬的同志,如果让客户知道,搞不好顾客还会害怕您会偷换他的好零件的。

网友(2009-06-10):
网络上买的假负载都不大准确!不是没时钟就是没复位!要不就是没供电!

网友:
不过,这个方法很好,也很有想像力

网友:
学习一下,但还是自已去买啦!

网友(2009-09-27):
还是买一个几块钱的假负载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