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l-a主板通电1分钟断电那里的故障?

楼主(2009-03-11):
精英945pl-a主板通电1分钟断电那里的故障?自检完成,换过电源,电容没有鼓泡,内存换过,

网友:
刚才没说完,在bios下大概一分钟也断电,

网友:
先检查散热是否良好

网友:
很大可能是我遇到过电源问题

网友:
很多都是风扇没有扣好,有一边的脚没有压下去,就会过热保护断电

网友:
应该是CPU风扇,没扣好

网友:
你进入BIOS里看看CPU的温度有几高.温度正常.换一个电源来看看.在用手摸下主板上的芯片有没有太热...

网友(2009-04-29):
刷BIOS,看溫度`

网友:
关键旧事温度 ·~·

网友:
修过MSI的板是一个小三极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