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45主板开机电源风扇不转,直接3.3V电源可启动电源,但点不亮

楼主(2009-03-11):
845主板开机电源风扇不转,直接3.3V电池(也就是把主板上的电池短接)可启动电源,但点不亮
即使风扇转但是CPU不发热 因无供电 查CPU周遭MOS都有正常12V

网友:
先修不上电故障
一般的步骤新手区和专题区有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