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晶显示器驱动板的线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09-03-11):
夜晶显示器驱动板的线是怎么连接的? 驱动板和按键是怎么连接,
驱动板和屏线有是怎么连接呢? 都是那么多线, 请老师帮我解释解释。、
                万分感谢!

网友:
驱动板和按键:对地式的很简单,除了5V一个一个对地试就知道了,扫描式的没有资料,很难去处理的,因为中间的阻值很难去确定。驱动板和屏线是要看什么屏接口,根据屏的接口来选屏线和驱动板。这些也不是一天两天都可以搞清楚,慢慢积累,时间长了自己心里都有数了!

网友:
常用的通用板规格书,什么接口都有图,你自己慢慢看吧!分卷压的,要一起下才可以解,要不传不上来!

网友(2009-05-30):
我记得老式的屏是TTL接口的,现在基本都是LVDS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