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能正常点亮,但是插PS/2 或USB鼠标就死机

楼主(2009-03-11):
主板能正常点亮,但是插PS/2 或USB鼠标就死机

网友:
检查CPU散热器有 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CPU散热器有没有问题,主板或者其它配件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换IO,刷BIOS

网友:
重点IO芯片,先摸摸IO发烫不

网友:
说不定是两个电路都有问题,I/O 南桥不良?

网友:
IO吧 有的话就换下 这个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