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丑陋,让PCB再美一点

楼主(2009-03-11):
看到论坛里很多兄弟DIY各种维修设备,觉得大家很有创意。只是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有些朋友的“作品”比较“丑陋”。涉及到机械加工的,我想倒是有情可原,但是有些DIY中电路板也是这样,就不应该了。
DIY电路板一般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热转印或感光电路板;另一种是用万用电路板(俗称洞洞板)。前者要有专业EDA软件配合,效果自然相当不错。但是对于维修人员来讲,为了做一个不太复杂的电路而另外学一个专业软件就显得很麻烦了。后者很容易找到,价格也不贵,所以DIY时用得很多。因为这段时间带了两个学生,学习中需要做一些小电路,于是就用到了洞洞板。看了学生那丑陋、凌乱的“作品”,我觉得受了“打击”。
痛定思痛,我觉得有必要“普及”一下洞洞板制作的审美问题。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无图无真相,这就上图看讲。
这是一个EEPROM拷贝机的电路,EEPROM拷贝机在彩电维修中用的比较多,是一种现场EEPROM数据备份、编程的脱机使用小设备。该电路是我从国外网站找到的,因为原来的正文部分好像是法语或德语,所以我绝大多数地方没看懂。当然这不妨碍我把它做成来,它的电路并不复杂,16F84是单片机,左边的24Cxx是源片,右边的目标片。

1 简化
考虑到洞洞板的局限性,我觉得电路要尽量简单一些。我对原设计进行一些小改动,比如右下角的那几个选择按键改成了跳线选择,去掉了复位键,只保留了编程确认键。

2 正面跳线
这一面是DIY作品的脸面,对你“作品”的第一印象就取决于这里,这个面子工程一定要搞好。受单面板的限制,不可能不用一些跳线。有人在选跳线时采用比较细的裸线,比如电话线、网线,时间一长,非常容易氧化发黑,难看。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正规生产厂产品的跳线没有,这种线比网线、电话线要粗一些,而且表面镀过锡。粗一些是因为即便是比较长也不会发生弯曲(看过很多网友的作品中长跳线都是弯弯曲曲的),镀锡是不易氧化,外观好看。所以我建议大家跳线多采用镀锡的粗电阻腿,还有一些拆下来的带绝缘皮镀锡单芯线不要随便扔掉。如果想更专业一些,那电子市场上有工厂用的专门成捆跳线买,也可以考虑。
另外跳线要横平竖直。

3 直插+加贴片
这招是我从飞利浦显示器上学来的。显示器的电路板不是单面的,就是双面的。飞利浦显示器是单面的,但正面是直插元件,背面还有贴片元件,优点就是元件密度比较高,和采用双面板差不多。我建议大家在洞洞板的铜箔面焊0805的贴片元件,因为0805贴片元件刚好适合于洞洞板的铜箔间距。

4 用好高温导线
在这块电路板背面,我接了一些飞线,大家看一下是透明的绝缘层。这是一种高温导线,高温导线的特点当然是耐高温。普通导线你用电烙铁加热芯线时会大幅度后缩,这时的导线很容易与旁边的焊点短路。高温导线没有这种问题,而且我用的这种多芯透明高温导线视觉效果更好。高温导线的零售价是普通导线的几倍,好在我们的用量不多,所以我都是零买。
5 尽量“直来直去”
洞洞板的孔间距是2.54毫米,有些元件的直径比较粗,不能每一行放一个元件,这样就要增加跳线或多用焊锡将铜箔面连接。所以在买元件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比如大家可以看到我用了三个发光二极管,我特意选了这种比较薄小的。

网友:
完了,忘调整图片大小了,大家将就一下吧。

网友:
宇光大侠现在教学生了?

网友:
这两天又要带几个,公司内部新人培训。

网友:
感谢宇光大侠,跟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网友:
光有电路图没有单片机程序,就是做好了也用不成!!!强列建议也发个程序!!!

网友:
还有人对这个感兴趣,这个电路成本很高的,PIC16F84现在我们这要20多块钱。市场有现成的成品买的,用AT89C1051或2051的批发价才20多块钱,也高档的用AT89S51,价格高一些。
如果有人想要,我明天把这个电路的完整资料传上来。

网友:
宇光大侠的工艺真不错,把完整资料上传上来吧。我试试能不能做出更漂亮的。

网友:
在学校的时候作过几个石英钟,当时我们那个焊接水平,

板子也是用的孔板,焊接的乱七八遭,

看了宇光老师的作品,感觉这就是个艺术品!

网友:
论坛里还是有不少单片机的爱好者的。改天我也发个LED电子钟,全套。(C代码、电路图)用M16写的,有串口/485的驱动。
AT 的 2051只有几块吧? 全新的M8 8元,M16 15元。

Protel99se布线还才学,打印、腐蚀这套东西也还没有,没时间搞了。真羡慕有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网友:
我把完整文件传上来,原文为法语,虽然英语和法语的词有很多是同源的,但我还是大部分看不懂,所以既没翻译完,也译得很别扭。
汇编源程序

网友:
这电路很有意思,当选24C04时,发光二极管会闪4下,用24C08时则闪8下。

网友:
忘了一个最重要的文件——烧录HEX文件,补上。

网友:
原来面包板也可以很美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同意管理员的,我也建议搞个单片机的讨论区,我以前大学是学自动控制的,从小就爱好电子,单片机是在大学学的,现在没事了还自己用汇编写程序,做过LED时钟等简单的,也自己印些小电路板玩,就是没学PIC的,不知道和C51的有什么区别!!
发个,汇编的编译调试软件及一些教程:

网友:
晕了,编泽调试软件有点大,发不上去了,有人要的话留信箱。

网友:
我爱显卡的建议很好,我一直在等这一天的到来。

网友:
很是羡慕啊,学习了。

网友:
洞洞板布局不错,焊接水平还可提高。

网友(2009-06-19):
楼主单片机的价格是哪一年的,现在的高速的8051(比标准的快10倍)才一,二十块啊!

网友:
PIC16F84国外用的很多,但国内很少有人用,而且是淘汰型号,所以价格非常贵。反而是后出的替代型很便宜,8、9块吧。

网友(2010-01-26):
真的是无私的奉献

网友(2010-03-07):
重新学习了,感谢宇光老师的分享

网友:
哎..跟我的一比..艺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