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三星液晶显示器白屏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各位高手:
  你们好,小弟想请教,三星931BW,换了通用高压板后,出现关机白屏,不知道要怎样接线才对,你们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吗?请告知,谢谢。。。。。。急,在等。

网友:
高压板(ON/OFF)线连接到电源板的线接错了。

网友:
驱动板好吗,屏线有5伏电压输出吗?

网友:
谢谢,驱动板好的,屏线有5伏电压输出的,高压板(ON/OFF)线连接到电源板的线接过了,而且也把线也对调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以前改高压板的液晶,有好几台了,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是一弄即好的,现在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请接触过这种机和改过这种机高压板的朋友,帮帮忙,赐教。。。万分感谢。在等好消息。。。。。。。。。。

网友:
高压板(ON/OFF)线连接到电源板的线接错了

网友:
说一下你高压板的pwmic型号!

网友:
高低电平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