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风枪换桥吗?

楼主(2009-03-11):
有人用风枪换桥吗?有的话介绍点经验来~

网友:
有 主要的2点 就是保持板的平整和温度的控制

网友:
下加热掌握好就能换好

网友:
换桥用风枪呀。技术得很成熟吧。不然桥肯定挂了。嘎嘎

网友:
单靠一个风枪不行必挂,必须有低部加热。

网友:
换南桥可以但是北桥就不行了,变形太厉害。

网友:
虚焊较为轻点可以使用风枪,尽量别用,因为局部加热PCB板很容易变形,造成故障扩大,我一块NF4的主板因为空焊了,先经过风枪加热的北桥,一次桥就挂了,一上电直接发热,直能重新植珠了,用风枪加热风险比较大啊!!!!

网友:
用风枪 换桥 成功几率是很小的
桥虚焊 用风枪加焊 是可以的

网友:
想法太大胆了,我直接不敢想。遇到修废也不心痛的板子我才敢想想加热,但对自己目前的技术还没有信心,只好做罢。

网友(2009-05-18):
真是麻烦啊

网友:
单靠一个风枪不行必挂

网友:
用风枪换桥会挂桥的吗?我换过一个,好像没事哦,就算故障没排除而已~~

网友:
有點難度.加焊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