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 Travelstar SATA 盘 - 解密 (我知道密码,但是如何解?)

楼主(2009-03-11):
我的HP笔记本用的是 Hitachi Travelstar SATA 盘。我在BIOS输入密码三次错误后,锁了!
我知道密码,但是如何解密?

请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首先开机立即出现以下画面: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电池放电会不会清楚密码啊

网友:
锁的是硬盘,放电没有用啊。

网友:
不知道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逻辑锁

网友:
如果是,那如何解决?
有多少种“锁法”?

我不介意买多一个硬盘,但是里面的资料对我很重要,必须想办法。

请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
学习了
我是新手 感觉也许先给COMS放个电试试 也许可以
仅供参考 如有不对 请楼下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对不起 忘了说了
既然是SATA的硬盘 那就把硬盘拆了装到台式电脑上用,先把你需要的资料导出来在说

网友:
导不出来。无论换到哪一台电脑,都不行。
套到USB上,也测不出有新盘连接。

一定要解锁才可以。

网友:
知道密码,就直接用MHDD或VCR解,不知道就要用PC3000等专用工具解。否则要用缺省的MASTER密码解,会先清光硬盘数据!

网友:
可能要用到 PC 3000 之类的 专业 工具了      锁的盘 接电脑也是 没用的  备份不了数据的   建议找专业人员

网友:
PC3000 解锁吧  逻辑锁

网友:
需要专门的设备,如PCI 3K
你找专业的解吧

网友:
知道密码了,使用mhdd解密,

如果还不会,站内短信我,我会教你的。很简单的。

网友(2009-04-18):
没用的,你在本本上输入的密码,机器会经过特定的算法得出和原来根本不同的密码给硬盘锁上,要解锁,除了本本的售后,就只有PC3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