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锂离子电池充电的求助

楼主(2009-03-11):
想用笔记本的USB给锂离子电池充电,但是直接充电压高,电流太大,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来限一下流,基本要求有下面几点

1,充电电压限制在4.2V

2,充电电流在锂离子电池所能承受的电流之内

3,有发光二极管显示正在充电及充电饱和

求设计思路,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给什么设备的锂电池充电,锂电池充电 要有保护电路的  没有保护电路而进行充电 是很危险的!!

网友:
就是手机电池,有保护电路的

网友:
基本思路~采样电池电压-确认是否需要充电(可以用比较器)-是,LED导通(注意限流),比较器控制充电开始(可以利用三极管作成的恒流电路,充电电流值可以对集电极电阻Rc进行调节,基极利用两个二极管串联进行嵌位,把集电极电阻嵌位在0.7V,充电电流就是0.7V/Rc)。 否,比较器关断充电电路。
这只是我的思路,当然可以不用分立元件直接考虑充电IC简单方便,建议咨询下专业人士。
具体电路做出来最好进行下仿真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