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杂板有音频输出没有输入

楼主(2009-03-11):
一块845杂板有声音输出没有输入》不知从何下手。
就是有耳机有声音输出耳麦无声音!
说明:设置没问题,音效接口后的电阻和电容都没有短路和坏的。
是不是音效芯片坏了。??

网友:
把接口换了就OK了.我的就是这样,要不然语聊总有杂音

网友:
你要确定,你的声音里面有没有调试好,因为我在维修的时候经常遇到,是调试的问题

网友:
注明是调好的,。

网友:
换接口先,多半在这里有问题

网友:
换声卡晶振,看看

网友:
设置要先设好,我以前也是没有设好,一直以为是设好了的.最终还是设置问题.
也有可能是芯片坏了,或是MIC口的无供电

网友:
应该找根前置端口线,测试下,是否声卡或接口坏,看看接口没有反复插拔的迹象,下个最新的声卡驱动安装下试试,都确认没问题了,在换接口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