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pcg-7r2m 开机黑屏

楼主(2009-03-11):
索尼pcg-7r2m的本子开机有触发,键盘上方的灯长亮,屏幕黑屏,无显示,已加焊过显卡,问题依旧,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一样问题的高手,帮忙指点指点!!!
显卡
黑屏

网友:
你是不是只会修主板不会修液晶啊。。。。。
找本本上液晶的供电。控制。高压部分

网友:
我已经外接过显示器,问题依旧,我想应该不是液晶供电的问题

网友:
上电电流是多少,测试卡有变化吗,,,,先排除下是否有脱焊的BGA芯片再进行下一步维修

网友:
BGA封装的芯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y显卡没过吧..再用手压压开机试试.排除虚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