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自动重启

楼主(2009-03-11):
今天遇到一块板,478针,杂牌的,现象是开机后到自检画面的自检硬盘过后就自动重启,
无论怎么开机,到这里就自动重启,是有规律的。
    我排除了电源,内存,显卡〔是独显的〕,CPU,确定是主板故障。首先我查了主板的整个供电,
一切正常,打了内存、显卡、南北桥的的对地数值,都为正常。之后我换了整板的电解电容,还是不行,换了晶振,换了内存供电管,也不行,也查了复位开关是不是短路了,也没有问题。但有一现象是,如果是在自检时进BIOS,在BIOS里面怎么都不会重启,我想刷下BIOS,可手头上没有那玩意,哎!过段时间买个吧,有时候没有这玩意儿还真是不行啊。

请路过的高人说道说道,给予指点,此板是不是BIOS坏了。如果不是,那又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BIOS是一方面

你有没有换过硬盘或是重新安装过操作系统?

或是检查一下内存或是CPU的供电电路?

网友:
多半是bios,另外系统问题你有没有排除呢

网友:
我今天接了台联想的主机也是反复重启,不过它是到正常启动与安全模式选择那重启,今天还没认真看过,太忙了..不知什么问题,明天修,有维修经验请告谢谢.....

网友:
你查一下IO到BIOS的几条数据线途径了一个排阻看看排阻的好坏

网友:
如果是主板应该是BIOS的问题,只是也有碰到过几台是糸统问题的,刚自检完就重启.没想到...

网友:
我说过了,排除了系统,其它硬件,是主板问题,此主板我拿到市里面去了,市里面说是南桥的问题,
看来,我徒劳了,谢谢以上的回复!!!

网友:
反复重启,如果是主板问题,我想除了其它的,也只有BIOS和南桥了,南桥不能忽视。

网友:
继续检查内存电路,说不定到重启的那个瞬间,内存电压被拉低了也说不定

网友:
我今天一块主板开机跑到FF后自动关机,经查是CPU供电电容有问问题,在外表上看电容没有鼓包,但换成好电容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自动关机故障,你试试把CPU供电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确定是南桥坏的诊断报告公布下?

网友:
我是菜鸟!维修经验也少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