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65PE主板时间保存不,每次开机按F1

楼主(2009-03-11):
华硕865PE主板时间保存不了,有时还跳,时间不准,只要断电,每次开机都得按F1,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忘说了,,呵。。。电池新换的,,跳线没问题。。。进系统主机也正常工作,,很稳定。。

网友:
杀毒吧,朋友。我也碰上和你一样的事,杀到一个病毒就好了。

网友:
主要检查CMOS电路,看看电池座漏电和周围贴片

网友:
如果换过全新的CR2032电池还不行的话,最好格掉整个硬盘重装下系统。这里主要是防止病毒的原因

其次,电池安装在电池座,再检查一下电池座反正的两个焊点的电压。如果这两个焊点没电压或是电压不正常的话,其实是电池座虚焊或是电池座负极氧化。需要重新加焊一次。

如果以上还不行的话,再按CMOS电路有问题处理。

网友:
看看CMOS电池的+级出来接有一个二极管或双二极管到南桥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看看从电池正极出来的一个贴片电容是否漏电  换了就是

网友:
电路要是没问题就是有病毒了
我前几天重的是更改系统时间的病毒

网友:
楼主都说了,只要断电每次开机都要按F1,这不是系统问题的表现,还是主板电路问题,我之前有一块板不保存是因为电池座虚焊了。。。补焊一下就正常了,如果楼主可以话,加焊一下看可不可以。。。如果不行,还是电路问题了,能自己修就自己修吧。不行还是建议送专业维修店修。

网友:
每次开机都得按F1, 有些好象只要BIOS设置里的软驱禁止掉就可以了。其他不懂。

网友:
COMS不存电。。

网友:
有好多是CMOS数据设置不正确 才每次都要按F1的就跟上头那位兄弟说的 软驱没有的话也要关掉哦

网友:
有些主板CPU频率设置不当的话也会开机按F1

网友:
请先测量一下COMS跳线帽上的电压是否是在2.8V以上,华硕的板电池出来后会接一个1k的电阻,然后会接二极管,然后是跳线帽,请你自己拆件测量一下吧,还有32。768不对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主要检查CMOS电路,看看电池座漏电和周围贴片和有没有足够供电2.6V以上.

网友:
COMS掉电,跑跑电池周边电路吧,看下那个二极管和电阻,没多少元件的。很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
把电池坐加焊了,,新电池的电压在3V。供电的三极管和二个揩振电容都换了。。还是老毛病。。没换晶振,,晶振应该没问题吧???谢大家了。

网友:
呵。。。没法子了,,只能告诉客户以后就插着电,呵。。关机也别断电。。呵。。没有办法啦。。。

网友:
那是检键盘鼠标的 改cmos设置,把那选项关了  然后断电再开机 看看cmos保存不? 要是不保存就说明coms电路或bios坏 那你就先检查cmos电路  要是电路没有问题  就刷bios  就应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