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9-03-11):
一块赛扬P4敏捷SY-I4GV-L的主板,插PCI插槽的DEBUGE卡,不跑码,直接显示FF(换了好几个这样的槽都一样的现象),这时显示器不亮,但拔掉DEBUG卡以后再点,亮机。另一种情况,我插了并口的DEBUGE卡,可以亮机,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劳各位,给个答案先!
显示器不亮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怪事,还有,LZ有没有换其它的PCI诊断卡试过啊?

网友:
我插了并口的DEBUGE卡,就是笔记本用的那种,可以亮机,但还是显示FF

网友:
你的DEBUGE卡坏了,或你的主板PCI接口上的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