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连接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主板说明书不见了,如何判断前置USB接头插入主板的方向
插反了就会烧U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主板上的前置USB有没有缺口   有缺口的是地线(黑线)  从没有缺口的一边起依次是红白绿黑

网友:
好了说一下啊

网友:
用表笔打一下
没阻值的是地黑线
然后就可以排出来了啊
红白绿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