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L-A主板跳上COMS跳线跑D1

楼主(2009-03-11):
精英945PL-A主板跳上COMS跳线跑D1 不插COMS跳线正常可以跑到7F 进系统一切正常 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注 刷过BIOS 换32.768和谐振电容故障还是一样的           这块板是3跟跳线的 不上跳线可以看到跑码到7F 上跳线虽然只是跑D1但也可以显示 实属误判

网友:
从这个图片上看,似乎只有2根CMOS针。如果确实是2针的,当然应该不用跳线。跳线插上就是放电。

网友:
这种高档类的主板清CMOS是这样的,插上两个针就是CLEAR,要是不插就是正常状态,不同老主板的,有三个针,现在945类的好多主板就是省掉一个针的了,LZ可以注意一下子。不要用老主板的想法来搞新主板。

网友:
维修不仅仅需要好的技术 同时也需要维修者胆大心细

网友:
老兄,这两个针的主板,

接上就是放电呀

把跳给拨掉扔了,不用接的,

网友:
经查(精英的官网)主板说明书,945pl-A有4个版本的,1.0、2.0、3.0和5.0的,除3.0的不与楼主贴出的样子类似外,其他版本多相近,说明书上的跳线是三针型的,所有还请各位达人指点,帮帮楼主,在小菜鸟,也想旁听啊,

网友:
跳线跳到正常状态下量一下电压,如果低于3V的话,就要查一下COMS电路

网友:
没有挑对 撒  呵呵

网友(2009-10-18):
这个板子是三个针角的.楼主没有跳错.不过这个板子内存供电2.5V不知怎么回事.是不是设计的问题啊.请高手解释一下...引用踪影 的一段话:             精英这板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Q18 Q19 Q20 三个NMOS导通才使内存变成2.5V,三个G极控制电压都是I/O发出的

我想估计BIOS开始执行时,内存电压才变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是三个针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麻烦提供下说明

网友:
是啊,解决方法不说下,有的主板就是这么怪,我也碰到过奇怪的主板,一上电说显5D,以为坏了,外接就显了。真搞不懂啊

网友:
现在915以上的板都设置不用COMS跳线了。线路设计二个针直接就相连了。加帽就是清除了

网友:
这种板插那差的测试卡都是显示D1的,但是是会亮的!!

网友:
能否提供一下此板的BIOS,我在驱动之家下载到一个3.0的,文件达一MB之多,刷了直接不跑了

网友(2009-12-12):
跑D1是因为诊断卡差的原因,真正不显示是因为内存的插入方法问题。
我遇到一个这样的故障,把两条内存插入1、3槽上不显,插2、3槽就能正常使用了。
但诊断卡上仍然跑D1。
谈不上确切经验啊,仅供参考

网友:
精英945PL-A主板这个板子,之前修到过,有南桥虚焊的也有CPU虚焊的,其它还少遇到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三个针角的.楼主没有跳错.不过这个板子内存供电2.5V不知怎么回事.是不是设计的问题啊.请高手解释一下...引用踪影 的一段话:             精英这板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Q18 Q19 Q20 三个NMOS导通才使内 ...
引用 网友B:

有遇到过内存供电2.5的,此时主板不跑码,没有一块修好过。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麻烦提供下说明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是说,D1是卡的问题,在显D1后,诊断卡的灯还会继续闪烁直到亮机。此版从开机到亮机一直显D1.

网友:
能否提供一下此板的BIOS,我在驱动之家下载到一个3.0的,文件达一MB之多,刷了直接不跑了
引用 网友C:

在ECS官网去下,这款有很多个版本。下戳了就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