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板子,重新救助!

楼主(2009-03-11):
电源口烧的情况已经换新电源口了..板子现在加载cy d2.8,ddr2 1G, 6200显卡,检测卡..
开机自检通过,但是显卡没有输出,显示器不亮..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用的航加的电源300W的
显示器不亮

网友:
即然开机自检通过了,那应该检查6200显卡,及PCIE槽及主板给PCIE槽的供电线路,再就是清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bios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是别人机器上正用着的.换回他的机器上也正常

网友:
也许是兼容性不好,不妨换另一个试一下!

网友:
弄个pci的显卡试试看,不是pci-e,是非常老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