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通病

楼主(2009-03-11):
最近碰两台hpc1769显示器。。都是烧行管。。换了。。后开机图像正常但一瞬间就图像左右往中间快速闪。。。我怕烧掉什么零件就马上关机了。。

高压包换过了。。行管也换了几个c5411的。。阻尼管也换过了。。b+电容也换过了。

真没有招了。

还有。不装行幅管。机子就正常。。一装上就会出现上面症状。。。行幅管子和行幅电容也也换过了。。

真是不好弄啊。。

望高手嗯点一下。感谢各位了。

网友:
行管b脚有一个1欧的电阻,看看变大了没有

网友:
行管有假的  你能保证行管质量没有问题吗

网友:
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长风版主,你可以说得清楚些吗?
这样结了然后呢??

网友:
幅管 是什么啊 。

网友:
这个你看看在行附近有几格线连接到动态聚焦电路,上面打了胶,一般是他有问题

网友:
http://shop57138427.taobao.com
我的淘宝小店,欢迎大家惠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