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顶星NF4插PCI-E显卡不亮

楼主(2009-03-11):
顶星NF4独桥的板,插PCI-E显卡不亮,插PCI显卡能够显示,BIOS已刷过.只要一插PCI-E显卡代码从44-CI循环跑,跑一会又C1-C3-26-2B-75但不亮机,有时偶尔能亮,亮时只要你不重启就一直亮着,重启又是那样.检测PCI-E的AD线阻值都正常,供电也正常,当插上PCI-E显卡加电测发现有两个AD线(耦合电容到桥的一边)电压一个有1.25V一个有1.47V明显偏高,正常的都是1.0V,但这两个AD线的阻值都正常,按压桥也是一样,而且桥已用BGA焊机加焊过不存在虚焊,郁闷!

网友:
我再换个I/O试试

网友:
换个83627还是一样

网友:
肯定不是BIOS的事,因为它偶尔能显示,而且用PCI显卡每次都能显示

网友:
你把PCI-E槽左上方的2个电容换掉看。还不行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PCI跟PCI-E显示的思路不一样。。。

网友:
我修到过好几块你这个问题了,基本把那个电容换了就好了。。。就是插PCI-E显卡代码循环跳,PCI能亮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
独桥,桥空焊,加焊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