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能看电影是什麽原因

楼主(2009-03-12):
我是小菜,我的双敏5718G显卡,只要不玩游戏和看电影一切正常,看电影就先小花,就像坐标纸的小交叉纹。时间一长就死。
  在这论坛里潜水几天不知是什么问题,也不知n卡的测试软件在那下?那位大虾有给我发一个,在此我先谢谢奥!邮箱:zhm-gzl@126.com.

网友:
具体核心为FX5700U,是FX5700系列最高的版本,频变为475MHZ。采用了四颗三星的mBGA封装的2ns DDR3显存颗粒,128M的显存容量,128bit的位宽
测试软件在置顶贴里有自己去下载MATS4.78

网友:
应该是gpu和显存供电不足,在运行大数据电流不足就拉低电压,可能是这样,请高手指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
        用MATS4.78测的结果如下:好像只有一半的显存64MB,应该是128MB才对。

网友:
上面不是已经是128M了么?

网友:
有可能是GPU虚焊了,加焊试试

网友:
CPU坏了,换只CPU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没问题,用别的显卡--n卡GF3Ti500一切正常

网友:
GPU显卡的NG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NG不良,NG指的是什么?GPU还是显存、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
N卡的GPU不良!

网友:
GPU是显卡最大的哪个东东

网友:
MATS4.78 是什么软件啊
是专测显卡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N卡的测试软件。显卡花屏的时候可以测试用。根据测试结果,大致可以判断显卡的某个显存出了问题。或者就是GPU的故障(加焊显卡GPU核心)。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版主说是GPU不良,那只有换显卡了。版主能推荐一款AGP显卡吗?价格300以下。

网友:
是N卡的测试软件。显卡花屏的时候可以测试用。根据测试结果,大致可以判断显卡的某个显存出了问题。或者就是GPU的故障(加焊显卡GPU核心

网友:
发热大不大,看看散热

网友:
要多大显存的?

网友:
检查下显存及其供电

网友:
加焊GPU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检查吧,我现在用着这台机就是系统问题,一看电影一开游戏就蓝屏了``一直懒的去重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