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点不亮诊断卡跑78电流0.6A左右

楼主(2009-03-12):
一客户送修的T41加电不亮,电流0.6A的样子,诊断卡代码跑到78就卡了,听到喇叭5声短滴报错,有时又能点亮通过,客户说是摔过就成这样了,客户说摔的不严重,很轻微的摔了一下,于是试着按压南桥显卡等,没发现明显的反应,有时压了似乎有反应又点亮了,于是加焊了南桥,故障一样,继续补显卡,依旧。仔细检查各电压发现CPU座附近的电感L9的电压在正常时和不能点亮时分别是1.25V和1.5V,其它电感电压在正常和不正常时都相同,这个L9的电压是不是供显卡的?为何在不能点亮的时候成了1.5V?把各电感电容都补焊了,故障似乎好转,但仍有点不亮的机会遇到,大概是二十次开机会有机会遇到一次点不亮,不过点不亮的机会很少了,大部分时间都使用正常,求助高手解答,这个L9的电压是供显卡电压吗?5声短滴报错是何问题?

网友:
建议你把3大桥都重新拆下重做BGA

网友:
三个都重新弄,还有价值吗?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一般BGA下面的焊盘很容易掉点,要是走代码还是先把显卡拿掉看看掉点了吗。掉了补上再试机,不行在拆北桥。CPU座南桥可能性不大

网友:
机器走代码的,闪了两个代码到了78就卡不动了,每次都是到78,不会成别的代码。能走代码,CPU座和南桥应该是没问题了,显卡我补焊了一次了(BGA彻底融化浮动了),除非是再做一次显卡,就剩下北桥没搞了,哎!实在不行可能要干北桥了,我就是怀疑那个L9电感的供电电压在机器跑78代码的时候升到了1.5V,想在这个1.5V的负载上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