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索19存寸维修经验共享

楼主(2009-03-12):
接到一台尼索19寸  是开机无任何人反应我通电一看  果然没任何反应  连指示灯都不亮
我以为是电源部分故障  打开机壳一看 结构很简单  单独的电源板   单独的高压条 驱动板接在电源板上            另一根线去高压条控制开关
既然是通电无反应  就从电源部分查起  板电源板输出12V处  0.2V   断定就是它的问题了!
于是单独拆下电源板准备处理时  又查了一下12V接口处 居然有12V了
难道是元件老化 功率不够 带负载不起?看了看板子 确实有点老  做工也不怎样
就接了两个大散热风扇做负载 看转速正常  再并上几个汽车尾灯的灯泡上去  亮度也可以
估计是高压条或者驱动板短路了  先上高压条 12V正常  再接上驱动板  12V没有了
拆下驱动板 12V又正常了  原来是驱动板短路了
测1117  正常 大个的1084  也正常 于是单独拆下驱动板 从连接到电源部分的接口开始查起
测阻值 该接地的接地 该空脚的 空脚  测到12V供脚电时  对地短路了 沿这条线一直查下去
发现一个二极管短路了 正反都导通 所以接地了 电源板的12V过来就短路了
从旧主板上拆下一个好的二极管换上后  正常了
至此 改显示器完全修好  耗时1个小时
今天的收获是 遇到指示灯不亮的 不一定是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
呵呵 先谢谢楼主的经验共享 学习了

网友:
后级短路造成指示灯不亮的情况很多

网友:
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希望在这个网站上能看到楼主的经验分享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