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 不触发故障

楼主(2009-03-12):
INTEL D865PERL 不触发故障
强行开机后IO发烫````是否确定IO有问题? 在线等``有没有哪位同行有类似的经验``
不触发

网友:
Intel板IO坏的N多。

网友:
换吧,就是 这种IO难找

网友:
是IO坏!!因特尔的芯片组是通过IO开机的

网友:
IO坏的可能大。。。。最好先看1117或1084是否有短路

网友:
就是它坏了,换了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查供电,不行换IO了

网友:
IO发热严重的话 直接换个就得了 找旧板子上拆

网友(2009-04-23):
应是IO的问题,再看下南桥的温度正常不

网友:
IO坏了 很难找的

网友:
IO发热,换IO一般可以好的

网友:
就是IO 换吧,

网友:
换吧 一般旧事I/O不好 ·~

网友:
只要是INTEL原装板 不加电大多是I/O坏 做维修的你,怎么不进点放着 一个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