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7PNC80Z和p6nb80能否互换

楼主(2009-03-12):
正在修一个电源,保险烧了,拆下了初级电路的那块大散热板下来,上面有两个管子,一个三级管,一个场效管,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场效管短路了,型号是:7PNC80Z,找了个旧电源拆了一个p6nb80,不知道能不能互换,虽然都是N沟道的场效管.但从图片上看内部结构还有点不一样,有没有高手能看一下: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看清晰的图片)
p6nb80  N-CHANNEL 800V - 1.6W - 5.7A TO-220/TO-220FP
PowerMesh] MOSFET

7PNC80Z  N-CHANNEL 800V - 1.3W - 6.5A TO-220/FP/D2PAK/I2PAK
Zener-Protected PowerMESH™III MOSFET

网友:
如果是用在辅助电源上的,替换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如果是用在主电源上,最好找参数比原来大的换上。
7PNC80Z注明G极极低阻抗,换上p6nb80也许不能工作或者输出偏低,但可以一试。

网友:
不要着急换,先看看原电路在栅级和源级间有没有一个10多伏的稳压管,如果没有,就换上了,肯定要烧管子的。因为在原来的管子内部有个稳压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