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 845 Ultra-c ver 1 不能上电

楼主(2009-03-12):
一块MS6566 845 Ultra-c ver 1 主板原本是好的 帮别人是电源把自己的主板弄坏了 现象是不上电 发现Q28 损坏了 测 C264无电压3.3V电压 不知道用什么能代换Q28 就找了个
场效应管
代上 还是不能用?请问各位老大能随便代吗 正常Q28的各脚电压是多少 在没触发的时候电压是多少
主板

网友:
最好不要用什么Q28 Q38的 这类表述。
如果不是专门修MSI的 ,谁能记的住什么Q28 Q29!!!!!!!!!
我估计你说的是PCI 和AGP之间的 小芝麻管,那是5VSB转3.3VSB的
不记得是用什么管子了,你上场管不行就上个 1AM的三极管试
这个管子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