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70 暗藏未知设备

楼主(2009-03-12):
东芝A70本子,充新装好XP 和所有设备驱动后,每次重起XP后会出现一个未知设备的提示需要安装的窗口,很讨厌。但检查设备硬件管理中没有出现任何未知设备需要安装。用硬件诊断软件也看不到多出的未知设备,是那个设备在躲猫猫? 那位知道?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谢谢

网友:
楼主换个安装版XP试试看?看你的机器名描述很像某ghost版XP……

网友:
你进设备管理器里点选查看,显示隐藏的设备看看是什么呀

网友:
那怎么才能让它不显示那??

网友:
你有驱动没装完,联想新出的才多未知设备呢
方法:1,SATA驱动是不是?装完驱动,
方法2,这个无用的设备,强制装个错误的,他再也不出了,别装成重要的东西了,容易蓝
方法3:,禁用

网友:
谢谢各位的点子,我用的是GHOSTXP  SP2 版,本想对付这种不算新的机器应该没问题,设备驱动没有提示错误,包括芯片组驱动。又说用隐藏的办法,但现在就是没有办法隐藏这个未知设备提示,也无任何详细描述,看设备管理表中所有设备都是正确安装,请问在哪里操作隐藏?。回答楼上提问:1)是IDE 2)无法强制安装,根本不知是什么设备,不知你说的是如何强制?3) 因没有显示在设备管理表中,无法设置禁用,您说如何设置禁用呢? 倒是在出现未知设备安装时有条显示“选择后,不再显示此窗口” ,但重启后还是显示了。没办法,--------没想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意进入控制面板添加新硬件--》提示现有硬件表(与管理表一样)点击查找新添加硬件--》显示更新,未提示新设备-->结束后也未注明哪个设备被更新--》重启后未知设备提示消失了 OK--》再检查设备管理中没有变化。莫名其妙。

网友:
everest   能测出来吗    一般常见的未知设备  有 电源管理   touchpad   声卡总线 等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
我想原理是这样的。操作系统要是通过每个设备的特征来分辨设备的,特征的文件放在一个特定的文件夹下,要是这些文件有不太符合或者是丢失,就会提示发现了新设备!硬件和软件有时会有一点点不兼容!!

网友:
说得有道理,实际上未知设备是个假象,在添加新硬件中根本没有搜到任何新设备,只是在原有已安装的设备中微微的搞了搞,你在所有设备状态中无法发现任何变动迹象,结论:一般的非嫡系工程师可能不知道软硬件生产厂家之间的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