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754针主板南桥

楼主(2009-03-12):
AMD754针主板南桥出现不识别硬盘故障,IDE接口对地打阻值发现有几个角开路,就把南桥拿下来另焊,怎么也做不好,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没有设备,没有基础(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引用张先生的话,加焊桥不是拿下来弄的

网友:
加焊桥不是拿下来这样的.再说IDE不过不一定是桥坏了.要测试清楚.无设备的话不要乱弄.以防扩大故障.

网友:
没有什么办法
能焊好就焊,如果工具不齐,手法不熟练。那就焊不好

找专业店帮你作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