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海尔W18机器开机一切正常,只要稍微一用力按键盘就掉电?不知道怎么修复。
掉电

网友:
有短路了 拿起键盘 按主板 试试 看有无螺丝之类的 过长 碰到板了 耐心多试试

网友:
可能有虚焊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虚焊 可以拆开检测下

网友:
楼主应该没有修过W18的主板吧 W18主板bios问题的很多啊 像你这种刷个bio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