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 电源控制芯片 如何检测好坏

楼主(2009-03-12):
我有一华硕P4P800-X主板,CPU没有供电,检查电源12V输出正常,板测场管也是正常的  但是加电没有输出,怀疑是电源控制芯片坏。该主板采用双相供电,主从电源控制芯片分别是
HIP6302CB和HIP6602BCB,现在我已经把它们吹下来了。在网上查看了一下引脚定义,但还是不知道该如何检测它们的好坏,哪位大侠能提供这种芯片检测的详细方法,万分感谢!

电路测试里面有用阻值对比法判断元件好坏的,希望有好心人能提供这两款芯片各引脚之间正常的阻值!

网友:
这个简单。。。测EN脚是否高电平
测PG脚是否高电平
测从芯片PWM脚是否有输出
测从芯片BOOT脚是否高电平
你的情况把主芯片焊上。。。。上电测PWM是否有输出
有再上从芯片

网友:
谢谢 确实是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简单。。。测EN脚是否高电平
测PG脚是否高电平
测从芯片PWM脚是否有输出
测从芯片BOOT脚是否高电平
你的情况把主芯片焊上。。。。上电测PWM是否有输出
有再上从芯片
本人是初学者,您说的这几个引脚也找不到,不知道有没有个图片示例,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