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845GMpro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09-03-12):
本人着手该主板时,偶而能开机,今天再也开不了机,求各位高手帮忙!
具体检测:w83627tf 68脚无5V电压 67脚3.3V正常;是不是待机电压不正常?我是新手,望大家给予宝贵意见.

网友:
POWER 针脚有电压吗?查晶振2角电压,在找晶振附近有没有2个106电阻更换。在不行就换IO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LZ
如果是新手
到新手区或专题区去看看帖吧,有修不触发上电的一般性流程

网友:
QDI 845GMpro主板IO容易坏,
你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吧!有点像啊

网友:
谢谢关心,晶振有电压差,但所说的两个102的电阻没看到,
445140046Q欢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