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怪现象

楼主(2009-03-12):
我今天测一块好主板,在南桥附近有几个电容我用蜂鸣档测俩端,发出声音,怪了
难到短路了 ,可是好板啊.还有我在北桥附近查场效应管.测的漏级与源级也响 坼下来又正常
有那位师傅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
电容充电过程是会响的。另外现在的板子电阻都比较低,要看实际电阻大小,是否变化,不是光听响声能说明问题的。

网友:
本人很菜的 但是通过声音应该可以判断两级之间接的什么东西 应该是吧?

网友:
如果你只迷恋于听声音,那就不用再学了。电路中的现象不怪,怪在你不看表。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北桥的本来就只有30多,当然会叫

网友:
张老
看实际电阻变化。有什么用?怎么看?

网友:
首先你要看有没有阻值,如果没有取CPU的时候,往往测得的阻值较小,也会发出叫声,看阻值

网友:
没有取U,取下来呢。还会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