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坏了有办法修吗?

楼主(2009-03-12):
小弟今日遇到一块945G主板,客户说没有声音,在别处修过。检查发现:声卡芯片有4个引脚焊盘都没有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修复,万分感谢!
芯片

网友:
跑线路 直接飞线

网友:
修好了能收多少钱,没了焊点要飞线,多烦,卖声卡给它最好

网友:
这个问题理性点的话都是加张声卡

网友:
昨天一个SONY MBX146的板子 显卡掉了几个点,硬是用飞线加绿油搞好了

网友:
飞线比较好点,绿油不好用

网友:
那只能用飞线了 不过要处理好 效果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