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牛刀小试,一内存碰巧解决

楼主(2009-03-12):
DDR一代内存,四片128M经测得第四块坏,手上这样的内存条不少,找一片换。新手换的时候费了不少的周折。终于装上了,上机,报警再加焊,最后不报警,可是跑码走C6停。再用RST测,显示第三块坏。很是不解。明明测的是第四块,为什么现在又成了第三块呢。还得换吗?疑惑中。索性明天再说。
今天又把它拿出来,为保险期间再测一下,看换不换第三块。没想到奇迹发生了,竟然过了,没测出坏块。上机进系统正常了。
真是没想到,昨天还不行,放了一晚上倒好了。是什么原因,有没有高手给解释一下。
我后面还有六条待修呢。

网友:
好条子啊,自我治疗的!

网友:
修反要洗净,你同时放二根在一起测看看,搞不好第三个又会出来

网友:
不排除芯片虚焊的可能性,建议加焊一遍试试。

网友:
今天又搞好了一根,也费了些周折,分享一下。

换坏块时遇到了问题,上机报警。再焊,还是报警,三四次加焊,都灰心了,想是自己的技术不过关。拿来一个一根一样的一对比,发现少了一块电容。可能是在焊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补上电容,只当练习了。一试好了,内存不报警了。
看来板上的小贴片也不容忽视呀。

网友:
内存条上的电容一般装不装都不影响开机的

网友:
为什么我换的内存块都是放上一天才能开机呢。是不是自己的松香水的问题。用的是95%酒精泡的。

网友:
我昨天检测一个条,第三块有问题,16位的颗粒手头没有,就用尖头烙铁加焊片脚,助焊剂用的就是和酒精松香水,加焊完上机测试显示全坏,不可能啊,想想准时松香水粘到金手指上了,用酒精擦拭后烘干,上机测试通过正常。内存修复了!还没有换颗粒。

网友:
8# 圣达 还真有这种现象,看来并不是一看坏就换了了事。虚焊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