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顶星tm-p4s661g主板键盘口问题。

楼主(2009-03-12):
一块主板不亮是内存供电坏了换了一个好了客户取走又回来了,说是键盘口不能用,我没检测出什么问题就用代换的办法试IO芯片更换不行,口换了不行。检测后发现背后的一个针脚接地。键盘底部的针脚不是横着4根,下面横两根嘛,就是下面的右边这跟接地了我拿别的主板测试都是有阻值的就他这根是接地,不会是NB出问题了吧。。。。。。请各位高手帮忙研究研究~~

网友:
查5V供电,二个时钟信号,找线路,看它是到南桥了还是到了I/O
还有时钟后面的小电容,电阻,不过电阻出问题的很少,如是南桥坏,
这种板就没必要搞了

网友:
取排容
换IO
如果是VIA的主板,你跑一下其他PS/2口的信号线是不是进了南桥,如果是。有可能桥挂了

网友:
你不是换过IO吗有可能是换短路了,现把IO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