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PE-RZ主板问题

楼主(2009-03-12):
技嘉8I845PE-RZ,在前置音频插口插了一下耳机,电脑就黑屏,然后就开不了机了,前置音频并没有连接主板,只有前置USB连接着主板

先在的问题是:主板通电后不启动,主板接上电源后,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有个地方温度会很快升高,南桥温度也会升高,那个地方有个好像是三极管的,型号是:MSC LX8384-00DD PLIL 0415B

求解决办法

网友:
如果在插上电源,不开机的情况下 ,南桥发热。那多半桥挂了

网友:
就是说待机南桥就汤了,找到1084或是1117,看下它的对地阻是多少,如是0你就不用搞了,换桥吧,正常应该是200多

网友:
劣质机箱上面板前置USB口做工往往很粗糙,接地不良造成静电对南桥的击穿。

网友:
1084,1117是什么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说待机南桥就汤了,找到1084或是1117.

网友:
1117 左面第一条腿的电阻是600,剩下两条腿都是200 ,正常吗?

如果正常接下来该怎么办?

网友:
不用说了,就是南桥坏了,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