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跑线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神舟P4M800-PRO-ML
从pwr引脚,出来第一个芯片OEE.其他没标注,这个OEE叫什么,还有就是这个OEE跑到了一个3个引脚的芯片处,主板标注的是Q47,芯片上写的是1AM,到21网查询为有结果,这个1AM叫什么,其中的一脚接到了(w83697hg)I/O芯片的112脚,这两个小芯片叫什么,高手指教?

网友:
1AM是一个小三极管
OEE不知道是什么,这个OEE应该不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