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主板没有找到型号

楼主(2009-03-12):
754的,VGA有信号亮白屏,PCI-E插显卡正常,客户就要修VGA口,压过北桥,刷过BIOS还是不行
没有思路了,那个版主修过同样的毛病,帮帮忙告知一下谢了。

网友:
测三色信号对地电阻值,一般在 80--90左右
测行,场信号对敌电阻值,一般是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