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了一台LG显示器爆机故障

楼主(2009-03-12):
朋友的一台LG-FT711S开机时,因家里电线短路爆掉,打开看到保险管、C901大电容爆,想着问题不大,直接换,再开机还是保险爆,才知道问题严重。测量三极管Q901-7N60B三脚开路,Q901对地电阻R924,R925开路,IC901集成块KA8342各脚也开路,二极管UC4007开路,没办法换新的吧,再逐一测量又发现整流全桥D2SB60有一个脚击穿,可惜没有同型号的,只好拿一个旧电源上的全桥换上。上电试机,一切OK。请有同样故障的朋友小心了,一定要把相关的原件都检查一遍,有老鸟说的好,电源三极管开路,电源IC也会玩完,以后要仔细检查啊了。

网友:
最好接灯泡试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