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DBR、FAT损坏的数据恢复实例

楼主(2009-03-12):
U盘DBR、FAT损坏的数据恢复实例
今天接一客户清华同方一G U盘,说是提示格式化,拿到后,简单测了下没有短路,插到电脑上,检测到盘符,查看其属性为零字节,双击打开,提示要格式化,看来和客户说的没错~
      用WINHEX打开后,看到MBR没有问题,而且分区表也对,从分区表得知,分区大小为2052064,DBR在32扇区,跳转到,发现全是乱码,看来DBR被破坏了,向下找FAT1(F8 FF FF FF 开头),按理说应该和DBR离的不远,可是也没找到,看来FAT1也被破坏了,那就找FAT2吧,结果在284扇区找到FAT2,再向下找FDT开始位置,在535扇区处找到一个和FDT相似的扇区,还不敢确定。把535扇区之前的两个扇或是三个扇区的内容和284扇区之前的两个或三个相对照,发 现一样,看来534就是FDT开始位置了。这样,FAT的长度也就知道啦,535-284=251即FAT表的长度。
知道了扇区总数,FAT表的扇区数,就可能计算每簇扇区数了,用工式:X=扇区数\(FAT扇区数*512\2)-2,就可算得,这里为32.
      然后将原盘做成备份,把原盘格式化,将生成的DBR复制成文件保存,还原备份的U盘,将DBR复制到其32扇区,再将FAT2从后再前复制到FAT1的位置,复制后,发现FAT1开始位置为33扇区,正好跟在DBR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修改DBR的一些参数,如:簇大小,隐藏扇区,FAT长度,分区扇区数,其它一般为默认,(注意:隐藏扇区数在这里为1,不是0,俺就在这走了弯路,)修改后,保存,再插一遍,数据全部在~~OK~
写的有些乱,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在此感谢:,JDTV,CCTV ,JNTV,~~

网友:
哦 那有直接修复坏块的软件行不?? 还能恢复出数据了吗?

网友:
不错的案例,学习了。FAT2是好的,也可以在DBR中修改一下参数,把FAT表数改为1,保留扇区数改为FAT2开始的扇区,这样就不用把FAT2表复制到FAT1表的位置了,这是清源的懒人方法。

网友(2009-12-22):
看起来好复杂哦!受教了!

网友:
看来还可以,

芯超科技小俊 -10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