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300-60gt电源故障求教

楼主(2009-03-12):
此电源接入市电就自己启动,+5VSB电压正常,红色线5.5V,黄色线11.5V
3个鼓包4700uf/10V电容及1个2200uf/16V电容已更换
求教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好像应该已经正常了。电压在容许范围内,恐怕你是空载测量的。

网友:
一接市电就启动,说明PS-ON(绿线)是低电平,接市电的时候,应该是5V左右,然后将此线与地短路后,变成低电平,电源才能启动。